楼主(2010-08-31):
听同事说,变频器的三线制比两线制好,例如需要正反转时,三线制有一个停止按钮,而两线制没有停止,直接反转,对电机不利。他说的对吗?

网友A:
哪有这样的?如果现在是正转,你给个反转指令,变频器先制动电机完全停止了,才开始反转,又不像接触器控制,可以硬着干

网友B:
区别在于两线制控制线必须长期接通或者断开变频器才有输出,而三线制只要瞬间接通或者断开就可以,相当于继电接触控制起保停电路的启动开关

楼主:
我看了安川G7说明书,出厂设置是两线制。那其他牌子的变频器是不是出厂设置都是两线制呢?

网友C:
单单是来控制变频器正反转的话,使用2线或者3线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网友D:
区别就在于一个是开关量一个是脉冲量!

楼主:
安川G7系列变频器的出厂设置都是两线制的,其他牌子的变频器一般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E:
二线制的一般都支持;
三线的要看变频器参数;

楼主:
谢谢8楼,我想要知道的就是你的回答。

网友F:
只要变频器有制动功能,正反向转换连续的。没问题呀。

网友G:
单就这么说没有意义呀,向三菱的就只有两线的,二AB的就有两线的和三线的,而且给你了接线的图例,我觉得就控制电机的正反转,这两个兵没有什么多大的区别,只要能满足你的设计要求就可以了呀 。

网友F:
我认为两线控制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开关,或闭合;或打开。省事呀。而且根本没有危险。正反转的转换是控制器内部自动完成的。切换是有安全的时间死区的。

网友B:
三线用在多点双向运动控制很方便

网友H:
变频器学问太大,需要努力学习,理解参数,才能用好变频器

网友I(2015-07-26):
我是这样理解的:两线的相当于非自锁控制,即:只有接通正转或反转端子时才有相应的动作,断开即停;三线相当于自锁控制,即:只要接通正转或反转端子一下就一直做相应的动作,断开也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