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1):
我要设计一个控制系统,很关键,不能断电。用户提供2路电源,一路为常用电,一路为UPS电源。2路电源均为110VDC。因此,我需要选择一个双电源自动切换装置,切换时间要求在30ms以内。但以前从未接触过,刚才网上请教了一些厂家,好像切换时间都在几百毫秒,满足不了我的要求。所以,请各位大侠推荐一下。

网友A:
MS级切换器

网友B:
我只见过一个很大很大的UPS,但不知道切换时间倒底是多长时间,这个UPS是用来供一条生产线用的,LCD自动生产线。仅电池就摆了很大的一个房间。这个车间也是绝对不充许停电的了。
即然这么大的生产线都能用,我想切换时间也应该不是问题吧?

网友C:
既然有UPS为什么还需要这么短的切换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有UPS为什么还需要这么短的切换时间呢?
是啊,我也这样想,直接用UPS不就行了?可使设计院这样要求,我也没办法,现在设计院都是老大啊!

网友C:
会不会是为了节省成本,UPS只对控制部分进行保护,其主回路由于功率较高并没有使用UPS呢?

网友D:
答不上来,支持一下。

网友E:
功率不是很大的话应该可以做

网友F(2010-11-04):
路过,同样期待答案

网友G:
从你说的情况来看,其实就是单回路供电!主电源给UPS供电,UPS输出给用电设备!主电源停电后由电池支持继续供电!只有这种方法才不会产生供电转换间隙问题!?设计院的老大也会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真是可悲??

网友H:
楼上正解,有UPS直通就可以了

网友I:
我上传个图,不知道楼主看的明白不

我们做的设计就是这样的

楼主(2011-01-06):
谢谢各位高手指教,不胜感谢!
后来又向用户了解了一下电源系统,原来2路110VDC电源,一路是常用电(带UPS),一路是应急电(柴油发电系统)。正常时常用电工作,常用电故障时,应急电启动。2路电的切换为无缝切换。

网友J(2011-05-19):
直接用UPS供电UPS学名叫不间断电源

网友K:
不知道学习中

网友L:
电源切换时间需要加转换器吧。没用过。

网友M(2011-07-28):
深圳市艾宝科技有限公司 工控机订制服务
便携式、工控电脑、BOX和平板工业电脑 可达到军工要求 专业提供订制服务,根据实际需求,提供最省钱最合理的方案。        公司:深圳是艾宝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arboo.com.cn
订制热线153 2371 2827
王工 祝大家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网友N(2011-09-01):
要求时间是不是太短了。可以看一下专用的切换器。

网友O:
30MS不可能吧!

网友P(2022-09-13):
ROONSH高速双电源转换开关特点:
一、低压ATS高速切换:
1、ATS开关为PC级纯机械结构,安全可靠。
2、晃电切换时,ATS转换动作时间为5-10毫秒。
3、掉电切换时,ATS转换动作时间10-20毫秒。

二、中压快速切换成套装置:
1、ROONSH中压快切成套装置,检测判断发出指令仅2ms,快速分闸2ms,快速合闸8ms。
2、总的切换时间小于15ms。

三、高速切换能保障变频器、离心机、PLC、接触器等重要负载连续运行。

网友P:
回复 网友O:
ROONSH高速双电源转换开关特点:
一、低压ATS高速切换:
1、ATS开关为PC级纯机械结构,安全可靠。
2、晃电切换时,ATS转换动作时间为5-10毫秒。
3、掉电切换时,ATS转换动作时间10-20毫秒。

二、中压快速切换成套装置:
1、ROONSH中压快切成套装置,检测判断发出指令仅2ms,快速分闸2ms,快速合闸8ms。
2、总的切换时间小于15ms。

三、高速切换能保障变频器、离心机、PLC、接触器等重要负载连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