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1):
我有一台西门子的MM440系列的变频器是2.2KW的它的上3臂的驱动电压是8.1V左右,下3臂的电压是8.6V左右,我实在断开IGBT的情况下测的,我想问一下这个是正常的吗,不是这6组电压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A:
门极驱动光耦是A3120对吧?

楼主:
是的驱动光耦是A3120

网友B:
你说的这个8.6V,是停机状态下的负压,下三臂一般是共用一路供电,差不多的,应该没有问题.启动后,输出的正电压直流电压挡测4V左右,用交流接测15V左右.六路电路有微小的差异,属于正常.

网友A:
电压只要符合IGBT的正常开通截止范围,差个0.5V,又何妨?转移注意力,观察六路波形(有无杂波、上下幅度是否一致、),这个不容忽视。西门子MM440变频器的驱动波形我观察过,的确很正,有些国产变频器的波形是无法比拟的(方波还带着小尾巴)。说白了,MM440机器的波形从CPU源头出来就很标准。

网友C:
呵呵,来看看。
我要是说,象看“故事吧”一样,可能不恰当。
但确实,看这样的帖子,感觉就是很好,是一种享受。

楼主:
我说的这个驱动电压在停机的时候是0V的这个是没有负压的,在运行的情况下是{不带IGBT的情况下测的}上3臂是+8.1V下3臂是+8.6V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

网友D:
楼主为什么要把IGBT拆下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为什么要把IGBT拆下来呢?
我就是把IGBT拆下来测的啊

楼主:
另外呢我用3相电每项电都串了一个200W的灯泡,上电的瞬间,灯泡不亮,等了4,5秒以后3个灯泡全部都亮了,而且是一直亮,我测了当时的电源线的电流是0.35A,后来实在是想不懂,又找不到故障在哪,我就直接加上3相电试机,变频器正常,我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我串灯泡的时候,变频器还没有故障,灯泡会一直亮呢????????????

网友A:
请问楼主:灯泡串到相线位置上,我倒是没有这样搞过,请教作用是什么?
   另外用模拟表测量驱动脉冲时,在低频5HZ时,表针在2.2V左右抖动幅度大,频率慢。5HZ时,表针在2.2V左右抖动幅度小,频率快。观察各路是否一致。
   数字表测量的数值,要用直流档位,也一般会在5伏以下有高低电位的脉冲电压。
   向楼主所说的电压恒定,如果上电后启动变频器,测量正常时,这个值不会是恒定的。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的。

网友B:
   上电试机时,在IGBT供电回路中串灯泡可起到保护作用.
   输入三相电源中串灯泡亮并不出奇,原因如下:
   1\有的变频器在R\S端内部接有电源变压器,或供风扇电源或供整机控制用电,变压器一次绕组的电流,即流过灯泡的电流.
   2\直流回路的储能电容并联在电阻元件,构成电流回路.
   3\开关电源工作后,要吸取工作电流,供负载电路.如果供电电压低, 不起振,不吸取电流.
   4\如果开关电源能起振,充电接触器线圈,也吸取电流.
   三相输入电流串入灯泡亮,并不证实是整流或逆变模块坏掉.但一般串灯泡后,开关电源因供电低,不易起振,整机反而不易进入工作状态.
   送电前,先检测电源输入端有无短路,三相整流模块是否正常,若确认正常,可直接上电,当然串灯泡试一下,也无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灯泡串到相线位置上,我倒是没有这样搞过,请教作用是什么?
另外用模拟表测量驱动脉冲时,在低频5HZ时,表针在2.2V左右抖动幅度大,频率慢。5HZ时,表针在2.2V左右抖动幅度小,频率快。观察各路是否一致。
数字表测量的数值,要用直流档位,也一般会在5伏以下有高低电位的脉冲电压。
向楼主所说的电压恒定,如果上电后启动变频器,测量正常时,这个值不会是恒定的。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的。
谢谢高手的无私帮助啊看来您对这个驱动是太熟悉了啊,真的很感谢您,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啊
灯泡的作用咸老师都说了,我是咸老师的忠实的读者,这些都是咸老师的方法我只是照做而已
我是在把IGBT拿掉的情况下测的不是在IGBT工作的情况下测的,在IGBT工作的情况下也能测吗,会不会对IGBT造成影响啊。您说的这个测量方法是在IGBT工作的情况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试机时,在IGBT供电回路中串灯泡可起到保护作用.
输入三相电源中串灯泡亮并不出奇,原因如下:
1\有的变频器在R\S端内部接有电源变压器,或供风扇电源或供整机控制用电,变压器一次绕组的电流,即流过灯泡的电流.
2\直流回路的储能电容并联在电阻元件,构成电流回路.
3\开关电源工作后,要吸取工作电流,供负载电路.如果供电电压低,不起振,不吸取电流.
4\如果开关电源能起振,充电接触器线圈,也吸取电流.
三相输入电流串入灯泡亮,并不证实是整流或逆变模块坏掉.但一般串灯泡后,开关电源因供电低,不易起振,整机反而不易进入工作状态.
送电前,先检测电源输入端有无短路,三相整流模块是否正常,若确认正常,可直接上电,当然串灯泡试一下,也无不可.

谢谢咸老师的帮助我都不知道麻烦您多少次了啊,千言万语一句话谢谢您,另外呢这个变频器是正常的,我直接接的3相电,已经试机了,没有问题,驱动也没有问题。这台机器现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