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bl是什么?

楼主(2010-09-01):
我厂有一个外国的电机,打开接线盒,看到另外还有个接线小盒和接线图,图上有个东西标有rtbl几个字母,请问是什么意思。谢谢!电机是美国拉回来的。我厂是造纸的,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机定子或者轴承测温热电阻的接线盒啊!

网友B:
信号反馈线之类的东西吧

网友C:
会不会是电机定子或者轴承测温热电阻的接线盒啊

楼主:
搞懂了,是刹车用的。谢谢

网友D:
选矿设备、磨粉设备雷蒙磨粉机节能球磨机和免烧砖设备五大类型产品。铸造的破碎机设备有颚式破碎机鄂式破碎机锤式破碎机反击式破碎机冲击式破碎机对辊破碎机复合式破碎机破碎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