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1):
要求:
1、滾筒输送线上的测试站(1#2#3#4#)
2、测试同一类产品
3、每个测试站测试內容相同
4、每站有“使用/不使用”选择,完毕后有“完成”按鈕。
5、测试过的产品直接流走,不需要进入下一站。
欢迎大家谈谈你的看法,有好的方法或者最简洁的方法或者个人一点小意凶都可以聊聊,在下先谢谢了!!

楼主:
大家幫忙頂上去哦!!!!!!!!!!!!

网友A:
采用4个相同的重复测试点,是防止漏测吗?

楼主:
不是,測試時間多較長,是提高工作效率!!給個意見哈

网友B:
可以给通过检测的元件采用贴标签的方式加一个可以检测表示该元件通过的东西,以后几个工位检测到该信号时不启动或延时启动。

网友C:
我对楼主所提要求的理解:
   ·用PLC控制输送线;
   ·产品是按顺序流走的;
   ·测试及测试过程与PLC无关;
   ·每一个测试站的产品,一经开始测试,就必须完成整个测试过程,直到按下完成。
   ·测试完毕的产品,经过下一站时不停留。
   ·若某站选择不使用,则产品在该站不停。

如果我以上的假设是对的,则:
   若4#已测试完毕,但其它站仍在测试,则输送带不动。

   ——是不是这样?

楼主:
回復六樓:
謝謝你的支持!!!
你的理解很正確,但是4#測試完畢后按“完成”也會自動流走。
我采用的方法是用“先入先出”指令,程序基本寫好,也模擬過(軟件),但是畢竟不是實際動作,可能到時還是有出入。

网友C:
程序基本写好了,那好啊!
如果先完成的能够先流走,确实能够提高工效。

网友D:
问题
1.被检测产品放到检测台检测吗?还是在传送线上检测?在线上效率是个问题
2.传送线能反转吗?不能的话看3.
3.被检产品在进入检测区前是不是有停放控制?应该有

楼主:
謝謝你!我也是用貼標簽的方式!

楼主:
回復9樓:

问题
1.被检测产品放到检测台检测吗?还是在传送线上检测?在线上效率是个问题
*檢測臺就是用來檢測產品的,是到一個站自動到測試站進行測試。
2.传送线能反转吗?不能的话看3.
*主傳送線是不能反轉的,但是每一個站有一個U/D,這個是可以正反轉的。
3.被检产品在进入检测区前是不是有停放控制?应该有
*有的,如果這站要料,那么就到這站的地方停止,有阻擋器的。

网友D:
好的
简单了,很多企业都用类似的生产线。
你可以给产品贴上“标签”----不是物理的,是PLC记忆的。
要求主线进口右阻挡器,同步信号----为了知道产品移动位置,相应检测信号。
比如:3台要产品,给进口处产品标3060,3--3台,0-未检,60--进口到3台的步数;产品移动到55时启动推送器将产品推入检测台(台口阻挡器都省了);产品检测完毕,检测台传送带在主线空时将产品送入主线,产品编码改为3100........
方法多种,想好了就可以实施。
我在前面问的“.被检产品在进入检测区前是不是有停放控制?”位置相当于你图上最右边,用于控制产品进检测区,否则回打架的。

网友E(2012-01-16):
把你编好的程序传给我看 谢谢 1885803029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