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汇编语言

楼主(2010-09-01):
请教: JMPB 70,4,1 意思是?
JMP 20,1 意思是?

以上请不惜赐教。

网友A:
汇编语言
JMP   @A+DPTR是间接转移指令
20是偏移地址
1是首地址
意思是,将累加器A中内容与数据指针DPTR中的内容相加,并将得到的和作为目标地址送入PC中,该目标地址即为要跳转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