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1):
如主旨,请教大家机器设备的电气原理图用什么画呢???知道用CAD的多,只是如果单纯只用CAD的话,画一个个的按键,开关,接触器之类的比较麻烦。市面上有好多种辅助软件,我试用过天正电气的,感觉它主要是针对建筑电气的,画设备原理图的画,图库还不是很好,很多不是国标符号,而且感觉自己做零件也不方便。想请教大家都在用哪些软件画这个。。。感激!

网友A:
我用CAD,自己做一个小块子。用的时候只要放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是不是先下一个图库,把所有的符号用到的符号都放上面,然后复制粘贴就好了?

网友A:
随便怎么做都行,这要看自己软件的熟练程度。一般来说,只要画第一次图之后,后面的图就在第一个图上修改就可以了,很多东西大都差不多。电路图,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所以也用不上这里来问了。
CAD很多很多人都会用,但熟练程度却是不一样了,我的CAD只能算中等水平吧。

网友B:
cad现在有电气版的,教程也有。

网友C:
PCschematic    挺好的  我一直在用   网上有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