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D200

楼主(2010-09-01):
怎么理解西门子TD200文本向导所生成的字符含义的 使用手册里面也找不到 比如想要修改VW里面的数据 是不是要用文本里面生成的数据地址才行 16#80 16#20怎么理解它的含义呢

网友A:
不是那个意思,16#10中前面的16指的是16进制

网友B:
如同与TD200通讯的一些设置,请不要随意更改。这部分区域地址相当于系统保留。不要重复使用这些地址,否则会出现不正常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