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1):
小弟刚接触台达PLC(晶体管输出型的),碰到一个问题,我在PLC上接了一个负载,但是当我接通负载电源(DC5V)后,在不运行PLC的情况下,负载就自动运行了,可如果不接通负载电源时,所有的输出端都是断开的,请各位大哥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检查输出接线
晶体管输出   是分正负的    把线反接一下就应该可以了   仔细看下手册

楼主:
谢谢了,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

如何解决的,请跟帖告知。

网友C:
肯定是接反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确是接反了,看说明书的时候忽略这点了,非常感谢!!!

网友D:
从原理上好理解,但对动手经验不多者,可以是个经验,谢楼主讲出了处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