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1):
我厂用的变频器是西门子的,

网友A:
是不是参数没设置好?

网友B:
设置或是接线方面的问题,建议多看下手册。

网友C:
将参数设置正反转

网友D:
估计是参数没调好。

网友E:
西门子的哪个型号变频器呀?看看控制字中正反转换的字BiCo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