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疑

楼主(2010-09-01):
我用2AD控制电子尺输入电压是0~5V,数字量是0~2000所以增益和偏移的电位器不要调对吧,因为初厂是0~10V对应的是0~4000
数字量,我检查了我转换程序没有错,而且我拉动电子尺就变化的电压信号,扩展电缆插好了灯是亮的,我监控K2M200就是不会有数字显示,我怀疑2AD坏了,还是电子尺的问题,各位大侠帮我想想原因了,忘了电子尺阻抗是2000,

网友A(2010-10-04):
测量模拟电压,看数字量,对比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