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1):
问;是不是任意一个程序都可以覆盖PLC原有的程序(可以不用去考虑I/O点数)

那位高手回一下,万分谢谢!

网友A:
程序导入
你的意思是在给plc导入程序的时候,小程序能不能覆盖原来的程序?
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可以的。因为导入程序的时候不论程序的大小,新的覆盖原有的!

网友B:
但是三菱的話,三菱會建議你清空數據區,以免數據區受到干擾。

永宏的PLC如果你單單下載程序,那麼程序會被覆蓋,但是數據區不會被覆蓋,因此會造成干擾。

楼主:
(新的程序没问题刚从控制柜下传的) 试了N遍都就是覆盖不了 提示PLC原有程序有错误 是不是操作有误?

楼主:
3楼的建议蛮好 但还是新手玩不转啊!

网友C:
永宏PLC在这方面做得很怪怪地,如果拷贝上来后,再输入PLC,这基本上是没得用。还有重新下载的时候一定清空数据,否则也是乱七八糟的跑。其它PLC好象都还没有这么严重,基本上是可以下载使用,松下PLC数据区如果出错,那用起来比永宏还要头大。松下的数据区出了问题,基本上只有把这一区不用了。

网友D:
看看,增加点见闻。

网友E:
不同系列或对应的容量不同是不一定能写入的;

网友F:
有不少程序中的配置部分是额外下载的,不一定跟程序绑定一起下载,所以需要分别下载程序和配置。

网友G:
下载新程序时,最好是清空一下PLC内的程序和数据区配置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