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1):
各位大侠,想请教一下,用三菱PLC控制步进或伺服用定位模块和不用有什么差别哩?有人说不用定位模块,直接用PLC发脉冲也一也可以,烦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看你的要求而定,比如,你的程序要求發送的脈衝頻率大於200K,你的本體上的脈衝輸出只能幹瞪眼~

比如,你的程序要求進行直線插補或者圓弧插補,那麼你的本體只能乾瞪眼。

……

去比較一下你的本體的高速輸出的參數與脈衝模塊的輸出參數,你會有很大的感悟的。

网友B:
我都好几年没有用三菱的写高速输出了,三菱现在也用少,主要是命令不好用,不方便,成本也高。

网友C:
呵呵;能用PLC上自带的成本可以降不少;
当然定位模块功能要强的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要求而定,比如,你的程序要求發送的脈衝頻率大於200K,你的本體上的脈衝輸出只能幹瞪眼~

比如,你的程序要求進行直線插補或者圓弧插補,那麼你的本體只能乾瞪眼。

……

去比較一下你的本體的高速輸出的參數與脈衝模塊的輸出參數,你會有很大的感悟的。

Good Luck
同感

网友E:
定位模块可以用于高要求的定位中。
本体的脉冲串一般只用于不高的要求简单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要求而定,比如,你的程序要求發送的脈衝頻率大於200K,你的本體上的脈衝輸出只能幹瞪眼~

比如,你的程序要求進行直線插補或者圓弧插補,那麼你的本體只能乾瞪眼。

……

去比較一下你的本體的高速輸出的參數與脈衝模塊的輸出參數,你會有很大的感悟的。

Good Luck
高~谢谢师傅的讲解~~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各位师傅的讲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