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1):
一个制冷功率400KW左右的冷水机组,一个月用了7万多度电,而另一个功率差不多的中央空调(氟机)用了10几万度。
平时在变压器上看两边的电流相差不多,我怀疑是不是冷水机组的电表有问题?

网友A:
空调是有满载和轻载之分的。所以这个基本上没有办法来测量的了。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
不是同一种类型的设备,且负荷情况也不一定相同。
如果没有历史数据,单凭短时间观察电流大小,应当不好比对。

网友C:
当然除了负荷不同外,冷水机组的效率要比较高一些。

网友D:
个人建议
建议以天定时抄表记录 以月数据算日平均用电量   两设备功耗对比  一目了然

网友E:
建议采用地源热泵中央空调
节能环保
QQ38942863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建议以天定时抄表记录 以月数据算日平均用电量   两设备功耗对比  一目了然

网友G:
平时在变压器上看两边的电流相差不多

检查是否接了电流互感器,其变率是否一致。

网友H:
建议你中央空调节能改造一下 给冷却泵 冷冻泵上装变频器 用温差控制仪来自动控制  这样的话就可以的话就可以节电了 我们公司就是做变频器节能改造的 我帮你改造  打我电话13738349382 13758893455 QQ:384612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