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1):
      过载保护器包括热继电器和电子式过载保护器,在继电器电路中,它的常闭触点与接触器的线圈串连,过载时其常闭触点断开,使接触器的线圈断电。
      有的过载保护器需要手动复位,即过载保护器动作后要按一下它自带的复位按钮,其触点才会恢复原状,即常开触点断开,常闭触点闭合。这种过载保护器的常闭触点可以接在plc的输出回路,与接触器的线圈串联,这种方案可以节约plc的一个输入点。
      有的过载保护器有自动复位功能,如果这种过载保护器的常闭触点仍然接在plc的输出回路,过载保护器动作后电动机停转,与电动机线圈串接的过载保护器的热元件冷却,过载保护器的常闭触点自动闭合,电动机自动起动,可能会造成设备和人身事故。因此有自动复位功能的过载保护器的常闭触点不能接在plc的输出回路,必须将它的触点接在plc的输入端,可以使用常开触点或常闭触点,用梯形图中有记忆功能的电路来实现电动机的控制和过载保护。
(摘录自作者编写的《plc应用技术问答》)。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热继电器的自动手动复位,老型号的可以调整选择;新型号的没有注意;电子式过载保护器没有用过。因为我有很久很久没有应用了。
   过载保护器的动作触点,直接控制接触器,个人认为要直接一些。
   以前,对于重要一点的设备,我会加一个电源接触器;这样, 过载保护器的触点,就可以控制该接触器。
   当然,这需视情况而定。而保护动作后,不能再自行起动,这一点是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