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2):
我们中水机房的控制柜里的plc一个水箱高位浮球输入点烧了现在不能补水 及 循环泵不能变频启动,单是输入点的扩展槽有备用点 ,请教那位老师给解析下怎样用备用点替换  谢谢了 。。。。

网友A:
將你的連線連接到備用點,將PLC程序中原先損壞的觸點地址替換為新觸點的地址。

网友B:
改程序啊

网友C:
替换就可以了

网友D:
2楼cvlsam 已经说明白了。

网友E:
先把程序上载,找到没有使用的点;

楼主:
谢谢 因为不知道密码 ,进入不了程序,只能买扩展槽了

楼主:
谢谢 各位师傅  因为没有密码进入不了程序,只能买扩展模块了,替换后还用重新刷下程序吗?、、?牌子是IE的

网友F:
有相同的模块互换一下,也许你坏的这个点在别的模块上不用,试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 因为不知道密码 ,进入不了程序,只能买扩展槽了
上载不了程序,买了扩展槽也没有用。方法2楼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H:
你将坏点上的连接线接到借用点上,然后将PLC程序中原先损坏点的地址替換成借用点的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