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28 与 6RA70的区别

楼主(2010-09-02):
那位能说下   6RA70  与6RA28   的区别
一般都应用那些领域        机床改造用哪个系列?

                        此致

网友A:
28的前身是 23  它不可控磁场。不能弱磁。 版本较老。

70的前身是24   可控磁场。

不需要弱磁的那么可以选择28

不过还是建议用70  最少备件可以很长时间。。

楼主:
感谢不惜知识宝贵,为菜鸟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