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2):
我公司出口到中东的设备 电动机,水泵大大小小共100KW,他们国家电压和中国一样 只不过 他们自己用发电机发电的
发电机发电 电压高低很不稳定 造成机器设备也不稳定 我想问下,像发电机发电供设备运行 使电压平衡,有什么办法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发电机组有问题, 1;发动机油路或气路不畅,2:发电机励磁电路有问题,3:机组容量不足,

网友B:
多数情况是机组容量小。带负载不平稳。

网友C:
发电机电压不稳,先查原因,是不是负荷不稳,还是发电机控制出问题,负荷不稳,先排除是否选择不合理,不匹配,如是控制部分出问题的话,查控制回路和发电机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内容很多,具体可QQ联系:170352425

网友D:
主要问题是励磁有问题

网友E:
100KW容量的电机,必须要选用120KW的发电机,而且电机要分别启动,不能一起启动.

网友F:
加载40%,再调整稳定电阻,如果是转速不稳,就是增益加得太多(归零),还有问题就加437648298,我搞了8年发电机了,呵呵

网友G:
支持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电机组有问题, 1;发动机油路或气路不畅,2:发电机励磁电路有问题,3:机组容量不足,
  我公司用的也是100KW的  而且控制线路全让老鼠咬断完了  我不懂搞  我就在输出端接个日光灯  每次发电日光灯亮  而且达到每分3000转速就没问题了  就是维护麻烦  不敢乱搞  就是看看有没机油和空气滤清器  谁还可以告诉我  初级电工在维护这类发电机还可以做什么工作?谢谢了!

网友H:
加稳压啊

网友I:
原因一、电压调节单元有故障或响应慢
二、机组容量小,电机起动时无法调节电压稳定
三、励磁总回路有故障
四,机组选型应选带惯性飞轮的机组,对有冲击性负荷能有较好的适应性。

网友J(2013-02-14):
机组容量小,、励磁总回路有故障

网友K:
加稳压估计也是杯水车薪。只能对自己的设备改造成开关电源,对输入电压的波动不敏感,就行了。

网友A:
原因很多,具体情况要讲清楚,才好分析原因,电话:13819648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