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2):
开关电源电源是L,N是220vAC,我用L1,L2可以吗?L1 与L2是220V

网友A:
三相220V?220V都是单相啊,三相电应为380V,是不是你交流220是三孔插座啊?那可和三相差远去了。

网友B:
去请教你身边的电工去吧!因为你根本不懂,不要胡来,电气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网友C:
可以用的,电压等级一样的。

网友D:
可以的,只是电压等级同相就可以了。很多电源支持110V,同样也可以接在上20V电源上接成单相,只要把开关拔到110V那就可以

网友E:
唉有的人啊
三相220V?220V都是单相啊,三相电应为380V,是不是你交流220是三孔插座啊?那可和三相差远去了。
我觉得可笑

网友F:
3相220什么意思 3相应该380吧
没零线 考虑接一相一地 应该可以用

网友G:
存在3相220供电,楼上的应该多去工厂看看。楼主说的完全可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存在3相220供电,楼上的应该多去工厂看看。楼主说的完全可行。
hehe~~

网友I:
现在的电机什么电压都有,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啊,学习吧

网友C:
 这么多人不知道3相220电源?   3相110V 也有。
国外就好多国家是3相220 电源供电的。

网友J:
肯定是在日本!

网友K:
3相220没见过

网友L:
对啊!!!什么等级的电压都有,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M:
完全可以

网友D:
看来这上面的好多人真没有见进口机床了。
日本和台湾圴为三相应220V,日本是三相220V  50HZ   而台湾还是三相220V  60HZ
所以日本机床进来后,一定要用一个变压器降压到220V才能使用。
如果将220V的电源取任意二相,这就可以连接中国的单相220V设备了。

网友N:
我们公司的塑胶机就是三相220V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E:
三相220V?220V都是单相啊,三相电应为380V,是不是你交流220是三孔插座啊?那可和三相差远去了。
我觉得可笑
这样的回贴才可笑呢 你没见过不代表没有 知道吗?

网友E:
做电工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平时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呢
不是有很多电机铭牌上都写着接线方法吗?一路星型380V一路三角220V 进口的电机还有很多接法。还有两路星型220,V两路三角220V, 一路三角380V,一路星型660V   单相电负载是不论是几相 只要电压符合,频率符合就可以用。
引用 网友E:
三相220V?220V都是单相啊,三相电应为380V,是不是你交流220是三孔插座啊?那可和三相差远去了。
我觉得可笑

这样的回贴才可笑呢 你没见过不代表没有 知道吗?
佛前独候五百春 念破红鱼与罄钟 寒岁踏雪觅落迹 采得香魂伴夜声

楼上不知你是否还接触过别的电机接法 双速 三速的电机我都接过线修过线圈略知一点

网友P:
三相380V过下变压器就是三相220V了,可以接的,华兴数控就这样的

网友Q:
什么都有,两相110.220,三相220,460,660,没有你想不到,只有你看不到的

网友R:
只要确认电压相符频率一样就大胆的用。

网友S:
小日本、韩国,还有咱宝岛台湾都用的是3相220v。

网友T:
先应看清楚是3相220v,要接作单相是L   N接法  (输出是Y接法的,因为Y接法是 三相220v+N      干式变压器有好多接法,按LZ所讲是不能使用,就等买新的吧。

网友U:
从这论题中可以看出我们的电工有很多都是片面理解电工原理,对实际之中的很多东西都不懂,甚至一知半解。

对于三相四线低压供电系统来说,我国从解放后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都一直存在两种电压标准,就是380V/220V和220V/110V两种。

那时我国的东北地区的工业大多数是三相220V的,其他地区是三相380V的。

因此,我们的许多电机铭牌上都有380V/220V Y/△这种标示,它表示当线电压为380V时以Y形连接,当线电压为220V时以△形连接。

在那个时代,国产的电子管收音机的变压器初级都有中间抽头,根据销售地区的不同,将一个八脚插头转换一个角度就能改成当地的电压(220V或110V)。

大概是1985年吧,国家统一了全国的这个电压等级为380V/220V。那时,我们所有的220V/110V设备全部淘汰。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引进的设备和外资、合资的进入,他们的设备使用的电压也就同样引进来了。特别是沿海地区日资、台资独资或合资企业,他们的设备大多数还是以他们地区的电压等级为主,所以为了给他们供电,不得不再次启用这个电压等级。

所以,你们见到或听说到三相220V就不要惊讶,更不要说什么别人不懂,也不要笑人家无知。

再说了,负载的额定电压与你是什么供电系统无关,只要电压等级对得上,管你是相电压还是线电压,都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V:
呵呵,有220伏三相电压的

网友W:
哎╮(╯▽╰)╭,,,,世界上只有中国的标准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人不知道3相220电源?   3相110V 也有。
国外就好多国家是3相220 电源供电的。

同感。
台湾就还有三相380、三相400、三相220的

网友Y:
开关电源的输入一般是85~240v均可以输入的。

网友Z:
3相220很正常啊,好多台湾,和日本进口的设备都是三相220的,你的开关电源随便选两根线都可以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A:
三相220V?220V都是单相啊,三相电应为380V,是不是你交流220是三孔插座啊?那可和三相差远去了。
不懂不要乱说。有些设备也要用到三相220V的。如果L1。L2是220V可以直接接开关电源。

网友AB:
那个没见过三相220v的

网友AC:
你处在三相220V的供电环境,没有问题,完全可以用。

网友AD(2012-10-09):
引用 网友J:
肯定是在日本!
船用生活用电全是三相220伏的。

网友AE:
虽然理论上接三相220V任意两相没问题,但从来没尝试过,毕竟电柜里一个零线很容易找到,何必呢

网友AF:
可以国外很多都用三项220V

网友AG:
现在的开关电源应该是宽幅供电,AC85V——AC240V,用三相380V供电系统的一根火线加一根零线可以用,用三相220V供电系统的一根火线加一根零线是也可以用的,三相220V中的两相接上也可以用的

网友AH:
引用 网友J:
肯定是在日本!
小日本还用三相200V的呢。

网友AI:
三相220V,那开关要用2P的,不然还是一直带电的啊

网友AJ:
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