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2):
我们维护的数控铣床,系统是西门子840d的,前几天突然z轴出现报警:25040,25201等报警,而且我们的伺服电机用的是相对编码器,开机后应该是0,我们开机后z轴显示是0,但是床子一启动就变化了,变成了-0.45mm,但是我们没有让z轴走动,拍下急停后,再启动,z轴的数据又变化了,变成了-0.96mm,应该是哪里出问题。
  请各位大侠支招哦,谢谢!

网友A:
从报警看像是机械故障,你可以再查根据25201报警看一下是什么报警引起25201报警的。

网友B:
我知道,我们的设备同你的差不多,我们用的松下伺服,也出现过编码反馈信号出错的报警,联系我吧,QQ40312629

网友C:
Z轴刹车有问题检查下有无问题,驱动器连接器等等

楼主:
以上所述,都已检查过,至今没解决,请各位多多支教,谢谢。

网友A:
出现25201报警时应该同时还有300000多号报警,你可以再根据这个报警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