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2):
我们做的一个自动化设备是用高频加热器对直径为30mm,厚度为9mm的铜块进行加热,高频加热设备是采用磁场感应涡流加热原理,利用电流通过线圈产生磁场,当磁场内磁力线通过金属材质时,使金属自行高速发热,并且能在短时间内达到令人满意的温度。
我要找的这种材料要能够承受800度以上的高温,而且要表面光滑,主要用于做铜块的衬垫,让铜块在加热线圈里比较顺滑的通过,
之前我们已经用过耐高温的石墨和耐高温的石英玻璃,都只能用一两天,表面就会磨损,形成很多凹坑,使铜块通过时很不顺畅。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长时间使用的耐高温的非金属材料。

网友A:
这个还真不清楚。
石墨肯定是很快就磨损掉的。
有没有试过陶瓷?

钻石应该无问题。

楼主:
正在寻求做高温陶瓷的厂家,以前有用过高温陶瓷的前辈望能提供一些厂家的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不清楚。
石墨肯定是很快就磨损掉的。
有没有试过陶瓷?

钻石应该无问题。

钻石估计早就变成CO2了

网友C:
我以前用过氧化锆陶瓷,表面也很光泽的。应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不过价格也有一点高。
我告诉你我以前的一个供应商的电话吧,李先生:13823159186 深圳昊达

网友D(2011-05-13):
满足您的要求树脂层压板
我公司的酚醛树脂层压板能满足你对轨道的要求,耐热,我公司在钢厂的使用工况条件是800-1000度,绝缘,能在高频加热中当治具使用,www.leadlite.cn,可以去看下
如需要,请联系李健18915780501

网友E:
到米思米网站找找耐高温材料;比较贵;

网友F:
用块陶板就行  要不就用耐热板
每天进步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