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梯形图程序怎么翻译?

楼主(2010-09-02):
这个梯形图程序怎么翻译?

楼主:
这个梯形图程序怎么翻译

网友A:
怎么算是翻译?
根据前面的输入条件很容易判断几个点什么时候有输出,什么时候没有输出

网友B:
是要语句吗?
LDI X020
LD X021
OR Y005
ANB
OUT Y005
LD X022
OR Y006
ANB
OUT Y006
LD X023
OR Y007
ANB
OUT Y007
END

楼主:
谢谢 是我想太多了

网友C:
哪如果想要指令表直接在软件里转换就行了;

网友D:
翻译的方法
我对西门子比较熟悉,我就用西门子说说,你所说的翻译就是把梯形图写成语句吧,在编程呢个软件中,将编号的梯形图的编译方法改成STL或者是FBD都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哪如果想要指令表直接在软件里转换就行了;
同意。

网友F:
这不是顺序启动,么

网友G:
在编程软件中,使用语句表显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