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2):
阻燃桥架的安装质量要求
(一)、主控项目
1.金属电缆支架、电缆导管阻燃桥架必须接地(PE)或接零(PEN)可靠。
2.电缆敷设严禁用绞拧、铠装压扁、护层断裂和表面严重划伤等缺陷。
(二)一般项目
1.电缆支架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当设计无要求时,电缆支架最上层直竖井顶部或楼板的距离不小于150-200㎜;阻燃桥架支架最下层至沟底或地面的距离不小于50-100㎜;
当设计无要求时,电缆支架层间最小允许距离符合下表的规定;
            电缆支架层间最小允许距离(㎜)
电缆种类 支架层间最小距离
控制电缆 120
10KV及以下电力电缆 150-200
(3)支架与预埋件焊接固定时,焊缝饱满;用膨胀螺栓固定时,选用螺栓适配,连接坚固,防松零件齐全。
2.电缆在支架上敷设时,转弯处的最小允许值弯曲半径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电缆最小允许弯曲半径
序号 电缆种类 最小允许弯曲半径
1 无铅包钢铠护套的橡皮绝缘电力电缆 10D
用钢铠护套的橡皮绝缘电力电缆 20D
3 聚氯乙烯绝缘电力电缆 10D
4 交联聚氯乙烯绝缘电力电缆 15D
5 多芯控制电缆 10D
注:D为电缆外径
 3.电缆敷设固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垂直敷设或大于45º倾斜敷设的阻燃桥架在每个支架上固定;
 (2)交流单芯电缆或分相后的每相电缆固定用的夹具和支架,不形成闭合铁磁回路;
 (3)电缆排列整齐,少交叉;当设计无要求时,电缆支持点间距,不大于下表的规定;
电缆支持点间距(㎜)
电缆种类 敷设方式
水平 垂直
电力电缆 全塑料 400 1000
除全塑料外的电缆 800 1500
控制电缆 800 1000
(4)当设计无要求时,电缆与管道的最小净距,符合下表的规定,且敷设在易燃易爆气体管道和热力管道的下方;
             与管道的最小净距(㎜)

管道类别 平行净距 交叉净距
一般工艺管道 0.4 0.3
易燃易爆气体管道 0.5 0.5
热力管道 有保护层 0.5 0.3
无保护层 1.0 0.5
 (5)敷设电缆的电缆沟和竖井,按设计要求位置,有防火隔堵措施。
 4.电缆的首端、末端和分支处应设志牌。

网友A(2013-09-23):
1.金属电缆支架、电缆导管阻燃桥架必须接地(PE)或接零(PEN)可靠。
2.电缆敷设严禁用绞拧、铠装压扁、护层断裂和表面严重划伤等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