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2):
我公司有两台电动葫芦,前几天突然不能运行了,经查电源的进线三相电压有一相线电压为157伏,由于电缆线,过于老化,所以换了一根电缆,换后一切正常。我当时把换下的电缆从离电源处约6米的地方剪断测其线电压仍为100多伏,但从电源的空开下端测得电压仍正常.请问各位老师,电压哪里去了?

楼主:
电压哪里去了?
对了,过了几天,另一电动葫芦也出现这种现象,换了电缆之后也正常了。

网友A:
估计是断缆了 分析断缆的原因吧

网友B:
为什么不量电阻呢?

网友C:
测一下电缆有没有断线呢

楼主:
没有测量电缆断没断,因是有电压的啊?

网友D:
由于电葫芦频繁的上下运动,造成电缆线某处多股线断路,只有几根铜线还是连通,或者完全断路,380伏电压在断路处降压,所以还有100多伏电压。一旦带上负载,相当缺少一相电,也就不能工作。

网友E:
就是断线了,只是还有点点相连,实际断了但是在绝缘皮里有点点的碰着,所以量的话可以测量到一点电压,但是带负载话,就无法带负载的。

网友F:
应该是电缆有断点,接触不良,100多伏是感应电。

网友G:
线的接触电阻大,产生亚降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电缆有断点,接触不良,100多伏是感应电。
简单、精辟

楼主:
呵呵,因为换下来的电缆破损严重,就把它扔掉了。经各位老师的分析看来是电缆断了。谢谢了。

网友I:
做电工不能只看表面现象,就凭空想象,而忽视根本的东西!如检查电缆是必须的!其实你把电缆换了,葫芦就正常了,就已经说明电缆断了!

网友J:
就是断线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由于电葫芦频繁的上下运动,造成电缆线某处多股线断路,只有几根铜线还是连通,或者完全断路,380伏电压在断路处降压,所以还有100多伏电压。一旦带上负载,相当缺少一相电,也就不能工作。
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L:
电压哪里去了?
电缆中间断了,你测到的电压是虚的,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感应电压。

网友M:
可能是断线

网友N:
简单的事,测线电阻就知道了!

网友O:
其实是断了,藕断丝连,感应电不能带负载,一带没电

网友P:
应是电线问题,其中一部断裂造成空载OK,负载时接触电阻增大,造成电压降!

网友Q:
断点位经常在打火,会把电线绝缘材料碳化,所以测量时有电压.修多了,很快就能判断断在那个位置,走线时要保证电缆有足够的弯曲弧度.尽量选择质量好的线.

网友R:
电压哪里去了?
你的电缆中间有没有接头?如果有是接头氧化了(接触电阻大)如果没有是断线你测的电压是感应电压。

网友S: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电缆有断点,接触不良,100多伏是感应电。
简单、精辟

同感

网友T:
断线。虚电

网友U:
就是电缆某处断了,100V是感应电,你可能是用数字万用表量的,如果用指针表就不是这样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电缆有断点,接触不良,100多伏是感应电。

说的好。

网友W:
怀疑电缆内部有似断非断的情况,造成截面变小使内阻变大,造成压降大。

网友X:
就是线断了,有电压是380的感应电,我也是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Y:
我也认为是电缆断了,因为是电缆老化电动葫芦长时间来回行走电缆有断股,导致电阻增大

网友Z:
应该是电缆有断点
电缆有断点,100多伏是感应电压,用欧姆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A:
明显是缺相导致的,中性点漂移,导致某相过低。应该是电缆老化、断芯导致的。

网友AB:
一般来说就是断线了,测量的电压为感应电压,可以测量线电压的方法来判断

网友AC:
应该是缺相   你量出100多V的电压那是虚电压

网友AD:
断电缆
应是电缆断了,且电缆铜有严重氧化现象,铜线的接触电阻很大,以致有那么点电压。

网友AE:
电缆断了,157是感应电压。
可以简单测试:把三相电线除了开路的那根不接电源,其他接380V进线,再测量试试。

网友AF:
电压降在那产生的
你的问题问的很有工作体验,你说到是电缆老化,如电缆老话电线又虚连都能产生电压降,
1;电缆老化以后,物理特性改变,它将成为碳化物,即碳化焦是他的电阻介于半导体之间
2;铜线虚连发热氧化,成为氧化铜,也是有电阻的。
所以你才发现老化电缆上有电压降

网友AG:
100%断线,因为线缆断处并不是绝对绝缘!!!

网友AH:
由于电动葫芦来往动作,所以导致电源线容易折断,或要断不断的样子,造成接触不良,在此用万用表测量时电压也就下降了。

网友AI:
应该是电缆断线,虽然测量时有电压,其实它不能带动负载,你可以用灯泡之类的东西作为负载做一下实验。

网友AJ:
为什么不量电阻呢?.量电压,量电阻同时使用啥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AK:
不要用数字万用表测量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因为数字万用表的输入阻抗相当高,断线后极轻微的漏电也可能测到较高的电压。改为指针式电压表就可以避免这种误测的现象。

网友AL:
电缆为多股线, 其中有地方断裂, 但并没有完全断开, 还有几根相连, 此时电流通过此处时电阻增大, 电压降低, 断线处电缆发热形成损耗.就会出现用电表测量是通的但电压却下降很多.

网友AM:
如果测量电阻,就会发现故障。

网友AM:
45楼说的很有道理,支持。

网友AN:
电压哪也没去
停电测电阻就明白了

网友AO:
肯定是电缆断路造成的。

网友AP:
电缆断了一相.

网友AQ:
用摇表测一下电缆的相间绝缘电阻够不够大

网友AR:
经验不足 精神不可嘉  你应该可以分析清楚的 这个其实不过很简单的道理:换了电缆及正常了 说明缆线有问题 。。

网友AS:
电缆断了一相.
显示值相当于一相线对地的电压,你可以试验一下,小于220V
可以用测量每一相的对地电压值来看,断线相对另两相的值是一样的小于220V-----150V

网友AT:
第一查电缆,如果测量电缆的电阻正常就有可能是开关问题。我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公司控制电动葫芦的开关是铁壳开关,当时电动葫芦不能运行当测量电压时为正常,可按动按钮时接触器动作,葫芦却呈现两相送电状态,在测量铁壳开关电源电压为正常,测量现场电压也为正常就是不能运行,最终在铁壳开关出线下端破线测量显示电压非正常,其原因为铁壳开关的复合连接片松连接不紧,在不运行时能测出电压当带负载时即不行,有时拉掉重新送有可能有能连接上。处理方法调紧连接片或更换开关。(您所说的现象也有可能是开关触点似接非接,在您更换电缆后重新送电刚好有接上了)

网友AU:
无论出现什么问题,只要有故障现象出现就有问题.

应该做的是:换完新电缆恢复工作后,就应该检查换下来的旧电缆,查明故障原因.

网友AV:
电缆老化铜丝断了多处,产生了压降

网友AW:
1  可能是电缆有断的地方,但还没完全断开有几根铜线连着。
2  空开与线相连的端子处虚接发热氧化,线与空开接触电阻增大,也回使某相电压下降。

网友AX:
电缆断线的位置也就你哪前几米的地方呀

网友AY:
断线了或接触不良

网友AZ:
有一相断 了嘛  我这个厂经常这样    烧保险 但又没有完全断 所以有100多伏了
换上就OK了  反正就是断相~! 也有可能是线断了 这现像我这个厂也出现过 害老子挖了两天的电线 累的够呛!~ 白蚁咬了  晕死了  线炸熔了还有点连接

网友BA:
空载测量应该是正常的吗?如果带上载的电压偏低的话就说明电缆线段了.应量一下电阻.

网友BB:
你好:那是移动电缆经常出现的故障,移动电缆长时间在一个部位弯曲,会造成电缆芯 一根一根折断,而后是导电面积不够、电缆发热绝缘层破坏等现象,完全断裂后,设备不能运行。你测到的电压是绝缘层破坏后成为一种半导体导过去的微弱电量,一旦接地电压立即消失。

楼主:
l老师,中性点漂移?能解释一下怎么产生的漂移吗?

网友BC:
先查一下电缆的电阻,估计应该是断线了

网友BD:
断线了,你量的电压是虚电,接上负载电压就消失

网友BE:
由于电葫芦频繁的上下运动,造成电缆线某处多股线断路,只有几根铜线还是连通,或者完全断路,380伏电压在断路处降压,所以还有100多伏电压。一旦带上负载,相当缺少一相电,也就不能工作。
同意7楼

网友BF:
摇一下阻值

网友BG(2010-10-02):
一相接地,或电缆中间断丝太多,中间有接头的要考虑接头的问题。。。

网友BH:
线断了。
肯定线断了,你量的时候由于有回路电压所以有170v左右电压,时,拆下后断点由于来回动有连到一起了

网友BI:
支持8楼 剖开电缆线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J:
测量电阻,再做下步.......

网友BK:
这种情况用测电阻的方法是测不准的,你测的时候是通的,但是一带负载就不行
这是电缆线芯里面某处断芯造成的,这个只有换电缆才能解决问题。想查故障点可以把电缆破开,用手拉伸其中每一根可得。

网友BL(2011-01-30):
肯定是电缆断了,100伏电压是感应电,你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一下就会知道了。

网友BM:
该说的大家大家都说了。

网友K:
多股线没断完,最好测电阻

网友BN:
电缆有断点。100多V是感应电。我也碰到过电焊机的电源线的这种情况,测了电阻后就换了电源线就好了。

网友BO:
线磨损后只有很少的的接触面积,导致电阻变大,压降升高。

网友BP: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电缆有断点,接触不良,100多伏是感应电。

网友BQ:
测量电压是感应电压,是电缆有断电,产生氧化层,所以才有电压。

网友BR(2011-05-19):
这是因为三相电缆线之间相互不是绝缘,线与线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电阻,形成了一个耗电的假负载

网友BS(2011-12-28):
就是电缆有断路,测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BT: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电缆有断点,接触不良,100多伏是感应电。

我也觉得是的。

网友BU(2012-03-06):
就是断线了,这种事我经常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