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2):
如题

楼主:
没有知道吗?在线等呀

网友A:
图不是很清楚,应该是上润的吧

网友B:
我也没看清楚呀,,我也想知道呀,,

楼主:
过几天去客户哪里看看,拍个清楚的图片。

网友C:
北京林电伟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SR3000系列,单色无纸记录仪
SR3000 系列12通道黄屏无纸记录仪,可输入标准电流、标准电压、频率、毫伏、热电偶、铂电阻等信号。具有传感器隔离配电输出、继电器报警输出、变送输出、流量积算、温压补偿、历史数据转存、打印及远程通讯功能。

功能特点
◆      5.4英寸160×128点阵式图形液晶显示器,LED背光;
◆      外形尺寸:144mm(H)×144mm(W)×252mm(D)
◆      屏幕对比度可以自由调节;
◆      高速、高性能32位ARM微处理器,画面响应时间小于0.2秒,可同时实现12路信号的检测、记录、显示和报警;
◆      采用最新大规模集成电路,国际名厂原器件精心设计;
◆      16M大容量FLASH闪存芯片存储历史数据,掉电永不丢失数据;
◆      全隔离万能输入,可输入多种信号,无需跳线,通过软件组态即可;
◆      工程量显示数值范围宽,可显示5位数值:-9999~19999;
◆      支持真空度科学计数法显示;
◆      中文菜单组态、显示工程位号、工程单位。软件密码锁保证用户组态安全;
◆      报警显示,同时指示各路通道的下下限、下限、上限、上上限报警。可以记录最近的15条报警信息;
◆      使用USB接口转存和备份历史记录,支持128M、256M、512M优盘;
◆      标准串行通讯接口:RS-485和RS-232C;
◆      10M Ethernet标准RJ45接口;
◆      标准Modbus RTU通讯协议;
◆      可外接微型打印机,支持手动打印、定时自动打印,满足用户现场打印的需要;
◆      集成硬件实时时钟,掉电情况下时钟也能准确运行;
◆      新型开关电源,85V AC~265V AC范围内正常工作;
◆      提供变送器+24V DC隔离配电;
◆      全铝密封外壳及内部屏蔽板,保证仪表在恶劣环境中正常工作。

选型表
功能 型号 说明

1.外形尺寸 SR3000R
外形尺寸:144×144×252mm,万能输入

2.记录形式 01 1踪高速记录

02 2踪高速记录X≤12
3踪高速记录

3.事件报警 1点事件报警 2点事件报警X≤12 3点事件报警
4.通讯接口/打印功能 0 无
1 RS-232C通讯接口
2 RS-485通讯接口
3 RS-232C打印
4 以太网通讯
5.USB转存功能 0 无
U USB转存功能
1 带128M USB存储器
2 带256M USB存储器
3 带512M USB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