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ZCMY?????

楼主(2010-09-02):
求ZCMY帮我把三菱,信捷编程软件安装到笔记本上?285865485@qq.com,先谢谢了。

网友A:
没有用过信捷,三菱PLC编程软件 GX-developer 安装详细说明见下面的链接
http://ye_w.plcjs.cn/archives/2007/200791419307.html#3024

网友B:
2楼回楼主贴的“ye_w”也是一大师。

网友C:
信捷的直接安装就行了;
三菱FXGP_WIN-C也直接安装;

GPPW先安装\envMEL\setup.exe,安装后再安装\Update\Axdisk.exe,最后安装setup.exe即可!
这与笔记本或台式机没有关系;

楼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下载了。可是打不开,为什么呢?真郁闷~~急人啊!

网友D:
工程有问题,或版本不对,你新建一个工程试试

三菱汉语版BUG比较多,推荐使用英文版

网友E:
三菱软件下载的很多都不能安装,还有如果你的电脑安装过低版本,再装高版本可能会用不了,这种情况基本上是只重装操作系统。信捷没有什么,直接安装。

网友F:
呵呵,楼上几位高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下载了。可是打不开,为什么呢?真郁闷~~急人啊!
请参考下面的链接
http://ye_w.plcjs.cn/archives/2007/2007927202711.html

网友G:
还有,你的本本没有COM口先用个USB转COM线装好后插上线再装三菱的编程软件

楼主:
我把程序做了一下够斯就好了,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