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2):
这么久了我还没用过移位指令,不知道移位指令功能和作用是什么,请大侠们多多指点,最好有实例,感激不尽!

网友A:
移位指令包括有符号整数和长整数的的右移指令,无符号字型数据的左移和右移指令,无字符双字型数据的左移和右移指令以及双子的循环左移和右移指令。移位指令是将累加器1中的数据或者累加器低字中的的数据左移或逐位右移,左移相当于累加器的内容乘以2的n次方,右移相当于累加器的内容除以2的n次方(n为指定的移位位数或移位次数)。累加器1中移位后空出的位,填0或符号位。被移动的最后1位保存在状态字的CC1中,可使用条件跳转指令对CC1进行判断。循环移位指令的特点是:移出的空位填以从累加器中移出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