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2):
各位前辈晚上好,我现在需要了解下变配电知识,10KV的高压柜,有师傅能给我讲讲结构原理和操作注意么?别说去百度,上面的太笼统了,公司装的高压侧由高压进线,高压计量,高压出线三个柜组成,上面用的施奈德高压开关,有接地刀,我看高压开关上有九针数据接口,整定值可以用电脑调校对吧,可能的话希望也介绍下各个参数,再次感谢

网友A:
这个问题要看电力局的人帮不帮你了。

网友B:
高压柜一般都有5防功能。就是说按正常操作就行了。就是不按程序操作也不会有问题。因为它在机构上保证了错误操作不能进行。当然是按正常操作最好。一般高压柜上都有操作规呈。整定是通过高压柜上的综合继保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