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2):
我单位一台abb55kw变频器,外修后 开机面板显示132kw,机器无法接上负载无法自动辨识,只能用标量控制.使用效果很差. 可以肯定的是维修者不会还大功率模块, 那么究竟更换了 那部分线路板 造成这种现象.这种不匹配会不会影响变频器寿命.

网友A:
呵呵;如果不是变频器厂家参数更改了,可能是修时用的配件不配;

网友B:
这玩意应该有参数好设定的吧,你看看说明书

楼主:
变频器额定功率原来是55kw的 ,现在成了132kw, 变频器功率难道能设定?

网友B:
能设定为132KW,不表示能承受这么大,可能是用来计算电流值的,用于比较是否超载,55KW能用于30KW一定能用的,如果说不能设定的话,就不会有保护功能了吧

网友C:
更换的不同型号的主板吧 !

北京华泰恒昌科技有限公司-----专业变频器维修

010-59712686             18901246880

网友D:
肯定是更换了主板。本是55KW,现在是132KW,正常的55KW电机过载保护肯定不行了.

网友E:
如楼上朋友说的,应该是换了132KW的主板。
主板没改成55KW的参数。。。

网友F:
估计是换了主板,但换的如果是代用主板,除重新设定参数外,还应更换为55KW的电流检测板。

网友G(2010-10-11):
换成了132kw的主板,电机变频器(特别是模块)有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H:
主板肯定被换了大了

网友I:
应是换了控制板(CPU板).可以使用的,但是显示电流值的倍率不同.如须测电机则麻烦.看设备要求

网友J(2010-12-06):
与厂家联系一下,

网友K:
估计是功率设错了,要么就是外修时更换了主控板功率没有设置正确,这样用影响变频器的性能发挥,对一些保护就丧失了应有的作用了,还是把功率改回正确值吧

网友L(2014-01-17):
换主板了,没把功率改回来。得进入隐藏参数把功率改回来。好像是105-09参数

网友M:
修改变频器的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N:
维修时换了CPU主板了啊  不知可不可以修改参数改回来 很多厂家的是可以改的啊

网友O:
回复 网友N:
如果修改不了参数 就不能用啊  很多参数设置都会偏大 搞不好会炸机啊

网友P:
更换了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