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3):
本人新学组态王,请问组态王能和三菱PLC的模拟量组态吗?我试了几天都不成功,
       设置:三菱PLC数据寄存器D2数值为50,并用加1减1指令改变其数值。
       设置组态王的输入模拟量变量类型为I/O实数、初始值为0
                                                        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0
                                                        最小原始值为30、最大原始值为80
         连接设备类型、寄存器类型、数据类型设置正确,读写属性为:只读或读写…………
设置自我感觉没有错,动画制作也感觉没错,通信也成功。

用以上参数组态一个10V电压仪表和实时趋势曲线

试验了几天,没有见到效果

请大侠们指点一下为谢

网友A:
模拟量输入怎么可能是IO实数?IO整数而已。

你连PLC采集数据类型都摸不清楚,如何玩组态软件?

网友B:
你看看组态王的例子吧,里面有例子。

楼主:
组态王能和三菱plc的模拟量组态吗
数据类型用的是USHOR,书上说的,但不行啊

网友C:
s
我也是这个问题,想找一个答案,但是组态王例子中都是仿真PLC,不行的,继续关注

网友D(2013-01-11):
能用上,我也刚试过,用485通信,首先在plc中编入通讯协议,然后组态中对应填写好,百度文库搜《组态王与FX2N-485BD通讯详解》,上面有详细的做法,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E:
最小原始值设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