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3):
点关机后出现对话框:正在结束程序....请稍候,扫描结束后是没反应,要“立即结束”就会失去所有数据,按“取消”又不能关机。怎么办?

网友A:
按“立即结束”,只会失去部分数据,不会失去所有数据吧。并且只要你在关机时所有程序都结束了,就不会出现这个对话框。如果你不想丢失数据,可以查看一下有什么程序没关,自己先关了,应该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了

网友B:
平时电脑要保养一下,经常清理一下垃圾文件,然后把不须要的启动项关闭。一般开机启动项不要什么开了,也就那么二三个开机运行的东西。
做一下磁盘碎片整理,不过这个最好是在晚上进行,碎片整理不可以中途停止。
其它没有什么了,实在不行,重装一下系统。

网友C:
电脑里面的垃圾文件太多了 需要即使的清理一下  每隔段时间就清理一下电脑里的垃圾   保证有更多的空间  http://www.hnlantian.com

网友D:
没错!在Windows在安装和使用过程中都会产生相当多的垃圾文件,包括临时文件(如:*.tmp、*._mp)日志文件(*.log)、临时帮助文件(*.gid)、磁盘检查文件(*.chk)、临时备份文件(如:*.old、*.bak)以及其他临时文件。特别是如果一段时间不清理IE的临时文件夹“Temporary Internet Files”,其中的缓存文件有时会占用上百MB的磁盘空间。这些LJ文件不仅仅浪费了宝贵的磁盘空间,严重时还会使系统运行慢如蜗牛。这点相信你肯定忍受不了吧!所以应及时清理系统的LJ文件的淤塞,保持系统的“苗条”身材,轻松流畅上网!朋友来吧,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快速清除系统垃圾吧!!下面是步骤很简单就两步!

在电脑屏幕的左下角按“开始→程序→附件→记事本”,把下面的文字复制进去,点“另存为”,路径选“桌面”,保存类型为“所有文件”,文件名为“清除系统LJ.bat”,就完成了。记住后缀名一定要是.bat,ok!你的垃圾清除器就这样制作成功了!
双击它就能很快地清理垃圾文件,大约一分钟不到。

======就是下面的文字(这行不用复制)====================

@echo off
echo 正在清除系统垃圾文件,请稍等......
del /f /s /q %systemdrive%\*.tmp
del /f /s /q %systemdrive%\*._mp
del /f /s /q %systemdrive%\*.log
del /f /s /q %systemdrive%\*.gid
del /f /s /q %systemdrive%\*.chk
del /f /s /q %systemdrive%\*.old
del /f /s /q %systemdrive%\recycled\*.*
del /f /s /q %windir%\*.bak
del /f /s /q %windir%\prefetch\*.*
rd /s /q %windir%\temp & md %windir%\temp
del /f /q %userprofile%\cookies\*.*
del /f /q %userprofile%\recent\*.*
del /f /s /q "%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
del /f /s /q "%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Temp\*.*"
del /f /s /q "%userprofile%\recent\*.*"
echo 清除系统LJ完成!
echo. & pause

=====到这里为止(这行不用复制)===========================
以后只要双击运行该文件,当屏幕提示“清除系统LJ完成!就还你一个“苗条”的系统了!!到时候再看看你的电脑,是不是急速如飞呢?

网友E:
5楼的方法很好

网友F(2010-10-15):
电脑里面的垃圾文件太多了 需要即使的清理一下  每隔段时间就清理一下电脑里的垃圾

网友G:
关机前 ,把所运行的程序关了,在注销,应该好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