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的调试问题

楼主(2010-09-03):
客户送来2台ABBDCS500的直流调速器,我是新手从来没有修过直流调速,也没有过调试经验,我想请问各位大侠们,需要更改那些参数啊。我看了说明书,就是搞不懂需要更改那些参数,这个和变频器的调试不一样啊。我没有师傅单位就我一个维修的,这几个月都是靠大家的帮忙,尤其是咸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再次谢谢大家了。我才修变频器4个月,直流调速是第一次啊,请大家帮帮忙把

网友A:
dcs502b
首先你要知道这ABB DCS500直流调速器报的什么故障,还有你懂得怎么试机,ABB 的DCS500跟变频器不同,它的参数很多很专业的.要好好看说明书才能操作,新手一般上没调试过直流的话,开机都有难度.我对ABB DCS500直流调速器比较熟,有需要可联系
广州董工139022723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这ABB DCS500直流调速器报的什么故障,还有你懂得怎么试机,ABB 的DCS500跟变频器不同,它的参数很多很专业的.要好好看说明书才能操作,新手一般上没调试过直流的话,开机都有难度.我对ABB DCS500直流调速器比较熟,有需要可联系
广州董工13902272318
谢谢董工了看出来了,董工是个行家,还行多多关照啊。我是新手就是想改改参数试机看看啊,可是机器不转啊我也不知道需要改那些参数,请教一下董工,一般都需要改哪些参数才能试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