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3):
一恒压供水系统,三台水泵并联。运行时只有一台泵开,工作时间到切换下一台,如此循环。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这个功能。(除了PLC)只需要实现泵的轮换功能。要求水泵工作延时,切换过程延时,变频器FWD端子断开后延时,再断开运行接触器。

网友A:
采用自溢式调节伐控制,加上压力控制电机启动

网友B:
加时间继电器,做一个继电器控制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恒压供水系统,三台水泵并联。运行时只有一台泵开,工作时间到切换下一台,如此循环。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这个功能。(除了PLC)只需要实现泵的轮换功能。要求水泵工作延时,切换过程延时,变频器FWD端子断开后延时,再断开运行接触器。
很不解,恒压供水,不是以压力为准来调节泵的投入与否吗?为什么还要针对时间是否到来切换泵的投入否呢?

能否在解释的详细些?关注中...

网友D:
从楼主所述,看来用一台泵供水就足矣,只是为了从设备的使用寿命出发,所以把运行时间平摊给三台水泵而已。   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E:
其实,两台水泵就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用时间继电器来完成。

网友F:
可不可以把变频器做成一拖二然后加上一个控制器来控制呢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G:
有这种控制器

网友H:
你好,平均分配第泵工作时间很好,你有方案了告诉我一下,我有10路电器要实现此功能 ,没有好方法(除PLC),你可用无功补偿控制器看看,只是要改输入控制方法,是一个双JK触发器加计数器

网友I:
什么都不用改,有的变频器本身就有这个功能,选用这种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J:
如果变频器不带这类功能的话,也可以用时间继电器来完成。

网友H:
我只是提供一种方法给你考虑一下,如果你对数字电路很熟的话用触发器就很便宜了,因为无功补偿的运行同你要求的一样,有4路8,12,16路,只是我对控制方法还不会,这是靠电流电压的相位控制的,要改一下的,这玩意只要100多元,你做好后给我分享一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