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3):
我这有两手台空压机。20立方电机132千瓦。启动方式有三个接=触器。是星三角启动。该柜子在
别的地方好好地。运到我这就用了半个小时左右烧毁了。该柜子拆装就拆了进线三根和出线三根什么也
没动。装好试机都正常。正试用的时候还不到半小时就完了。烧两个自藕变压器了请问下各位师傅什么原因。
我实在想不通。谢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机工作时间过常!或缺相

网友B:
这个我也碰到过,是时间继电器没有跳,自藕变压器长期工作,你想半小时自藕变压器早跳开了,还能烧吗

楼主:
电机在运传的时候变压器冒烟了。
其它的零部件都是好的。我改过一台。就线路动下其它都没动。

网友B:
正常运传时,自藕变压器是不通电的,你看一下,正常运传时接触器是只工作一个的

楼主:
回4楼的
就是这个原因。不知道怎么回事。两台都是这样烧的。
没办法我把电机三根线改成六根的,就改了一下启动方试好了。还有一台没用也不敢用
害怕在烧了。找不出原因。都是工作时候烧的

网友C:
你把主电路电源断开,只给控制电路电源,按正常操作看看接触器动作是否正常不就查出原因了吗?这样也不能烧自藕变压器。

网友D:
你接电机的线是星三角还是自耦降压起动,先搞清呀,两个接线是不一样的哟!可能转换时间不对,启动接触器没断开。

网友E:
转换后,就不经自藕变压器了,正常运转只有一个接触器工作

网友F:
带自耦变压器的启动电路叫减压启动,不属于星角启动。同时采用自耦变压器减压启动电动机只需三个接线头,而星角启动需要六个接线头。变压器损坏的原因只有延时部分出现了问题。

网友G:
是星三角起动还是自耦变压器起动?先把这个搞清楚了。

网友H:
是不是实验时频繁启动造成的自耦变压器烧毁?

楼主:
回11楼的;我说了是在正常运营中烧的,烧的时间电机还在工作。这时看见它冒的烟

网友D:
电机正常工作时那就是启动接触器没断开,还是在启动运行状态。先把线路搞清就能分析了!

网友I:
你的是星三角还是自耦降压起动,先搞清,两个接线是不一样的哟!

网友J:
先搞清是星三角还是自耦降压起动????

网友H:
你说的情况自耦降压器是自己组装的,连锁不到位。压降大。

网友H:
正常情况下启动复位,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K:
明明是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的,你怎么会认为是星三角启动呢?肯定是启动后,自耦变压器没有甩掉,当然会烧掉了

网友K:
星三角启动出线都是6根的

网友L:
是自藕降压启动吧,星三角启动没有自藕降压器呀,自藕降压器老烧一定是启动后没有切除降压器,自动的该是延时部分有故障或没有把转换开关打到自动上,手动的话就是没有按运转按钮了。

网友M:
空压机怎会有自藕变压器???电抗器吧?看下延时电路。

网友N:
要是星三角那就可能是线接错了吧,要是自藕变压器可能没有断开变压器

网友O:
自耦变压器运行时间过长

网友P:
7楼说的很有理,把主电源断开接上副电源就能找出源头

网友Q:
带自耦变压器的启动电路,我可是生产这个的哦,,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带自耦变压器的启动电路,我可是生产这个的哦,,
你从专业角度分析一下,有那几种可能?我这边近两个月就烧毁两台,就在启动的时候干掉的,启动转换电路正常,我现在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去年买了个上海第一开关厂的自耦启动器,手推的那种,长期烧接线柱,连接线,上个月把它换了,拆了他的线圈,里面是纸板,从下面穿一根线到上面,没有线圈的,就是说启动是他也是直接启动的,完完全全是假冒产品,

网友G:
现在的三相笼形电动机是为采用星三角起动设计的,接线盒内有6个接线端子。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还在用自耦变压器起动呢?

网友B:
自耦启动器启动力矩大呀,这个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