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3):
每次启动程序项目的时候,总弹出PLC IO TABLE窗口,有个大感叹号.
旁边写着"
要打开此工程,需要安装以下CPS文件.
CPS_CP1H-X40DT1-D_Ver1_1.xml
按以下步骤安装CPS.
执行IO表中的[文件-安装CPS]菜单并在完成安装之后重起支持软件.
"
这个提示是什么意思?
怎么解决?

网友A:
没遇到过呢,一般安装都是比较成功的。

网友B:
你选的PLC型号是CP1H ?

楼主:
是CP1H型的,40点的主机X型

网友C:
你的版本太低!又不升級,這有啥好奇怪?
將附件解壓縮之後,複製到: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OMRON\Profiles\CPSFiles 去就好了。

楼主:
那我先谢谢啦!

网友D(2016-12-10):
老版本软件不支持新型号PLC;你升级软件就可以搞定

网友E:
是否需要安装英文版操作系统?安装文件夹不能是中文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