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3):
我用S7-222CN的Q0.0输出进行多段管线脉冲输出控制伺服电机。

具体如下:

第一段:初始周期40uS,目标周期8uS,该段脉冲数1000.

第二段:初始周期8uS,目标周期8uS,该段脉冲数55000.

第三段:初始周期8uS,目标周期40uS,该段脉冲数1000
按照公式:周期增量=|ECT--ICT|/Q

      (其中: ECT=该段结束周期时间

               ICT=该段初始化周期时间

               Q=该段的脉冲数量)

就拿第一段来计算周期增量,结果是-0.032uS.而包络表中的寄存器要求写入的时符号整数(比如以就VB400开头,写入VW403的周期增量值应该时符号整数),请问我该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CPU222,1:40US,8US,达不到
              2,最少50US
可选择CPU224XP,最少是10US.用多段说,加减速是1,个数3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