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3):
娱乐场所(主要用电机器有5匹空调*16台、电脑*150台、游艺机*100台、照明10KW)想把网吧和游艺机各分一个区网吧这边打算装6台空调150台电脑。距离总电箱大约50米处装一个分电箱用来控制网吧区请问要多大的电线和漏电开关?
游艺室这边大约装100机和10台空调距离总电箱大约20米处装一个电箱控制游艺室区要多大的电线和漏电开关?
整个场所要用多大的电线和漏电开关?请高手帮忙算下(游艺机大约每台170W)

楼主:
没人回复吗?在线等待中…………………………

网友A:
200A的开关就可以啦3*95的铜芯电缆

网友B:
娱乐场所应该考虑同时工作,所以,首先应统计出所有电器的总功率,然后才好计算。

网友C:
 电线电流计算方法:10平方以下5安培,100平方以上2安培,二五,三五四三界,七十,九五二培半。功率计算方法:单相算5A,三相算2A。电脑每台300W

网友D:
计算总功率,再算电流多大,选择合适的电缆和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