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电路!

楼主(2010-09-03):
请问关于PLC连接多台电机(都是10KW以上的),用什么样的安全保护电路?是否考虑过电流等情况,请大家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安全电路跟PLC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B:
呵呵;你PLC如何接电机的?通过变频器?还是用PLC带接触器控制?

网友C:
还是要用传统的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作为外部电路的

楼主:
带接触器的,PLC直接接交流接触器吗?是否先接中继再接交流接触器?因为多台电机的功率都较大!请帮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