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3):
会议室一台空调坏了,显示E1,上网一查,是高压。电流保护,为了证明俺是多面手,于是找来工具,翻身上了5楼的窗子,呵,那么高!这时, 楼下有一民工大叫一声,我手一哆嗦,向下一看,一群人望着我,以为我是要跳楼的。拆开了机盖,把高压开关短接,不行,低压的短接,也不行,看了半天也没看出电流保护在哪里,还好,有一电路图在壳上帖着,这时,我感到一麻,被电了一下,可能是零线的电,但这5楼空调上,电一下也不是好玩的,我翻进来,把零线拆了,同行们,以后大家高空修东西一定记着把零线也拆了啊,。。。呵呵,还好电工会看图,顺着图找到了电流保护,一量,果然是断路了。短接上,好了,不再显示E1了,可是空调的压缩机不起动,还是顺着图找,原来是欠逆相保护不通,接触器不动作,短接了,呵呵,大家猜怎么样?哈哈,还是不制冷,一测,呵呵,少了一相电,原来是断路器坏了。
    我想空调不会两个毛病一起出的,一定是我搞复杂了,那个电流保护装在电路板上,不知道的人还真是不好找,有可能是它根本没坏,而是只要三相电正常它才会动作的,
   这时,我望着楼下,以无力再翻去查个究竟了,反正空调是可以用了。
     这就是电工修空调,把故障想的太重大,反而把电工最拿手的给忘记了。

网友A:
呵呵,无论何种电器线路都要先确定电源问题的。

网友B:
呵呵,第一次嘛,相信以后就不会走这样的弯路了。

网友C:
呵呵,都怪哪 E1的误导

网友D:
所以说要先简后繁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E:
   看楼主的描述,似乎写得轻巧了些;可能是为了体现幽默感吧,但他人的观感不好。
   翻身上了5楼的窗子:采取了安全措施没有,比如系安全带;
   一麻:若为真,则未验电或未正确验电;
   短接:该词用得较多,不严肃。

   切记安全第一,先分析、后动手。
   帖子发在电工论坛,所以我多说几句;不管楼主实际操作如何,但文字上的描述有欠缺。

网友F:
好经验。。。对以后工作中大有用处。
第1就是检查电源

网友G:
我多年不修空调了,特别是挂在墙外的,基本上不看。
也可惜了这门技术,和一大堆工具。
小心驶得万年船,命是自己的。不要为了显示自己的能耐,五层楼高不验电,还行,有胆量。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看楼主的描述,似乎写得轻巧了些;可能是为了体现幽默感吧,但他人的观感不好。
    翻身上了5楼的窗子:采取了安全措施没有,比如系安全带;
    一麻:若为真,则未验电或未正确验电;
    短接:该词用得较多,不严肃。

    切记安全第一,先分析、后动手。
    帖子发在电工论坛,所以我多说几句;不管楼主实际操作如何,但文字上的描述有欠缺。

楼主:
其实三相空开是关过了的,但零线是不经闸的,平日到没什么,高空大家一定要把零线也断了啊。

网友I:
最好不要动不动就短接,找到问题后把这些都恢复了。

网友J:
E1  清洗 外机嘛

网友K:
高空作业时安全才是第一,对新更为慎之

网友L:
蛮好。能搞定就行。

网友M:
这种空调压缩机为380伏供电,室内机为单相供电,检修时应特别注意安全.

网友N:
楼主工作态度好像有些问题,不先验电,多走弯路。安全第一呀。

网友O:
偶尔也摆弄一下

网友P:
安全第一

网友Q:
呵呵,看了楼主的帖子发现楼主很幽默,我想这应该是很多电工的共同点,我刚上班的时候,那些老师傅说了这么一句话:“先学滑,后学屁,带拉拉学电气”。

网友R:
引用 楼主:
会议室一台空调坏了,显示E1,上网一查,是高压。电流保护,为了证明俺是多面手,于是找来工具,翻身上了5楼的窗子,呵,那么高!这时, 楼下有一民工大叫一声,我手一哆嗦,向下一看,一群人望着我,以为我是要跳楼的。拆开了机盖,把高压开关短接,不行,低压的短接,也不行,看了半天也没看出电流保护在哪里,还好,有一电路图在壳上帖着,这时,我感到一麻,被电了一下,可能是零线的电,但这5楼空调上,电一下也不是好玩的,我翻进来,把零线拆了,同行们,以后大家高空修东西一定记着把零线也拆了啊,。。。呵呵,还好电工会看图,顺着图找到了电流保护,一量,果然是断路了。短接上,好了,不再显示E1了,可是空调的压缩机不起动,还是顺着图找,原来是欠逆相保护不通,接触器不动作,短接了,呵呵,大家猜怎么样?哈哈,还是不制冷,一测,呵呵,少了一相电,原来是断路器坏了。
    我想空调不会两个毛病一起出的,一定是我搞复杂了,那个电流保护装在电路板上,不知道的人还真是不好找,有可能是它根本没坏,而是只要三相电正常它才会动作的,
   这时,我望着楼下,以无力再翻去查个究竟了,反正空调是可以用了。
     这就是电工修空调,把故障想的太重大,反而把电工最拿手的给忘记了。

网友S:
什么问题都要从源头找起

网友T(2010-10-11):
还好还好...我修...不下电..我是怎么都不修的...我才不管你什么重要了...
我挂了可没人对我负责

网友U:
谢谢了啊,学习了哦,不错哦

网友V:
维修中经常会走一些弯路,走了弯路不要紧,要从中吸取点教训,以避免或减少以后的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