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干扰问题求助!

楼主(2010-09-03):
各位:
  是这样子的,我在给客户做一个PCB的调试治具,治具上有一个DC5V的电源
电源供电给PCB板PCB上信号给示波器,现在的问题的示波器上的波形是电源的波形,
而不是PCB的波形,请问如何做一个防干扰的装置?客户那边的电子工程师搞不定,只有
到论坛来求助了?是不是并几个电容上去。。。。

网友A:
电容的功能是通交流 隔直流

网友B:
试试把你的DC5V电源更换成高精度的电源,还有接地线是不是和交流电源接在一起了。

楼主:
我刚开始是用了个带钢罩的开关电源就是那种四四方方的,后面买了一个类似于手机直充的电源.但还是不行..

网友C:
用屏蔽线,并且屏蔽线一定要一点就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