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3):
请教各位师傅,高压电容柜上的那三个灯是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我也不清楚。
对于不熟悉者来说,会希望问题描述得更清楚些。
通常情况下,灯的作用是指示或者放电用(电容)。

网友B:
最好发个图,别人不知道你看到什么样东西的.

网友C:
如果每相一个就应该是放电和指示的信号灯

楼主:
是每相一个的,每个15瓦

网友D:
是3相的指示灯,一般不接 放在那看的,这样卖出去规范,35W变10千伏的高压柜上的灯是接在那的。一般的10千伏进380V出的高压柜不接电源的。

网友E:
我告诉你,那三个灯是电容器停电时放掉电容器内的剩余电荷的。原理是:电容器接在6KV三相电源上,同时接一个放电变压器,放电变压器二次侧出来100伏就接在这三个灯上。

网友F:
是不是轮流闪烁的三个灯?那是带电指示灯,不是放电用的。。

楼主:
那三个灯是接在两个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出线上的,是常亮的,不是闪烁的。

网友G:
高压柜  那三个灯是红黄绿显示三相带电指示,没有其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