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3):
《西门子矢量大全》容易忽略的两个问题
      今天把变频器的顺控功能搞定了,中间有一点点曲折,不过终于完成了,以后总结,呵呵。今天简单的说下《西门子矢量大全》里和实际调试中的小问题。
1)点动控制与on/off指令的关系
      从矢量大全里可以看到对点动控制位(bit8/9)的描述:
条件:开机准备状态009从l到h上升沿。
结果:自动执行on命令,并在设定值通道中点动指令1(p448)被时能。
点动运行时,on/off1命令(位0)不起作用。
      这里的关键是上行的黑体字,即:当变频器009状态时,若点动位为1时,变频器自动按给定频率运行,与bit0位无关。
       当时根据手册的意思进行设置后运行时,结果杯具了。变频器激磁但指令为0,电机始终不转。检查了很多东西,肯定没有错,从控制字和状态字看都没有任何问题。
      后来试着把bit0位的外部信号断开(因为原有控制要求必须合闸后才能运行,该位始终为1),再控制点动位为1,奇迹,电机居然转了。经过反复确认,这是真的。
      点动控制位为1前,on/off位必须为0。当变频器on后,点动控制无效。再进一步说就是电机激磁后不能点动。
      不是无关么?这是为神马呢?抱着手册翻来覆去没有说明,后来想到原来西门子直流调试器关于控制字的说明中提到了变频器对控制字的处理,如某一位变化后变频器会完成哪些控制,当然这些东西《矢量大全》里都没提到。
      然后进行推想可以这样理解:当变频器on后,电机激磁,虽然没有转,但实际上变频器在控制电机以“0”速度运行。继续推理,点动指令不光是一个简单的状态位变化,还控制电机的指令通道切换和进入运行状态,于是对变频器的处理器来说:已经运行的电机是不可能再运行一次的。所以相应的控制位和通道都正常的情况下变频器也不再执行指令,电机没有速度指令,不运行。
      关于“已经运行的电机是不可能再运行一次”,可能理解起来很困难,但我遇到过多次类似故障。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如果电机的制动器上有一个传感器检测制动到位,并且该信号反馈给plc程序,用于判断电机是否以及制动静止。并且静止条件是电机下次运行的条件之一。那么如果这个传感器损坏,电机是不可能启动运行的。这是大型电机经常使用的控制逻辑。我认为在西门子变频器的控制软件里也有类似的控制思想。

2)采样时间很重要
      我在变频器参数调试过程中遇到个很奇怪的问题:因为需要符合原有电路接线并且安装原有逻辑完成控制,在接好线后控制起来正反转位和off3始终不通。从逻辑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不通的点都有共同特点:使用了变频器的自由功能块。 然后看到自由功能块上都有时隙的参数可以改。于是一律改成最小值,一试竟然好了。
     事后分析, 因为在参数里一个输入点需要完成控制字几个逻辑位的变化,时隙相对较短(u959.25=4),而自由功能块的时隙默认值都是20。di的变化(u950.13=4)经过较慢的自由功能块处理后不能及时进入控制字,造成控制字不对。在手册里也提到了这一点:
-------------------------------------------
以上是我自己工作的总结,谈不上什么理论分析,希望和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A:
很好,是原创贴。很喜欢看这种工作中的体会或者问题分析与总结。大拇指一个!

应该说6SE70的自由功能块,一定要把时隙参数小于10才能有效。

网友B:
挺好的,希望以后能看到楼主更多的经验总结。。谢谢

网友C:
谢谢分享!在工作中总结出来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