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3):
直流接触器和交流接触器有什么区别?
线圈有什么区别

网友A:
1.铁芯不一样(交流接触器铁芯是由彼此绝缘的硅钢片叠压而成的,上面有短路环,而直流不是,等等)
2.线圈不一样(交流线圈匝数少,电阻小,而直流线圈匝数多,电阻大,等等)
3.灭弧装置不一样(交流接触器采用栅片灭弧,直流采用磁吹灭弧)
4.操作频率不一样(交流大约600次/小时,直流1200次/小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铁芯不一样(交流接触器铁芯是由彼此绝缘的硅钢片叠压而成的,上面有短路环,而直流不是,等等)
2.线圈不一样(交流线圈匝数少,电阻小,而直流线圈匝数多,电阻大,等等)
3.灭弧装置不一样(交流接触器采用栅片灭弧,直流采用磁吹灭弧)
4.操作频率不一样(交流大约600次/小时,直流1200次/小时)
同意。

网友C(2010-11-14):
1、灭弧装置不一样
2、交流接触器有短路环而直流接触器没有

网友D:
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必须接交流,直流接触器的控制线圈接直流,不能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铁芯不一样(交流接触器铁芯是由彼此绝缘的硅钢片叠压而成的,上面有短路环,而直流不是,等等)
2.线圈不一样(交流线圈匝数少,电阻小,而直流线圈匝数多,电阻大,等等)
3.灭弧装置不一样(交流接触器采用栅片灭弧,直流采用磁吹灭弧)
4.操作频率不一样(交流大约600次/小时,直流1200次/小时)
说的不错啊

网友F:
补充2楼的精彩回复:交流接触器用于分合交流电路的电流,直流接触器用于分合直流电路的电流。不能互换使用。因为交流电流与直流电流在分合时的电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