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楼主(2010-09-03):
请问各位大侠.编码器,用来测长度要怎么选型呢,
以前没用过这东东,在设备上有看过.

网友A:
旋转编码器
用增量旋转编码器,就行了,根据齿轮比,转轴直径周长等参数,进行运算,就可以测长度了,

具体要看你的应用场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www.plc77.com

网友B:
编码器可以接入PLC,进行高速计数,然后运算算出长度
和PLC连接时要注意接线,编码器有的是集电极的有的是差动信号,选型时要注意你的PLC能接收什么信号,要对应上

网友C:
编码器把角度(对应距离)转换为脉冲信号;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D:
看你精度要求  还有方向 来选的

网友E:
PLC+编码器测量长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测量物体一直变的,例如定长裁切(木板、钢板等),这一类用增量型编码器进PLC,通过PLC的计数,实现从物体一端到另一端的测量、长度控制。
而另一类情况,是被测量物就是一个不变的,例如某物体高度、长度的移动定位,这一类建议用绝对值编码器,选择绝对值编码器4--20mA或RS485信号进PLC,进行绝对位置的定位,因为这一类如果用增量性编码器,有可能会在长期使用下误差积累(干扰引起的或停电惯性移动或下滑的误差)。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我是用来测物体的长度,,通过人机设定长度,PLC执行这个长度,然后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