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3):
请问各位高手,有一台10KV额定电流109.5A功率因数0.88额定功率1600KW的高压电机和一台10KV额定电流56A功率因数0.83额定功率710KW的高压电机,用一台35KV/10KV的变压器供电,请问选多大容量的35KV/10KV的变压器?

网友A:
S=P/cos@
1704kva,855kva

网友A:
1818KVA+855KVA=2673,
依据GB/T6451—《三相油浸式电力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电压等级10kV—220kV,容量如下(kVA):
30、50、63、80、100、125、160、200、250、315、400、500、630、800、1000、1250、1600、2000、2500、3150、4000、5000、6300、8000、10000、12500、16000、20000、25000、31500、40000、50000、63000、90000、120000、150000、180000、240000、300000、360000

网友B:
选矿设备、磨粉设备雷蒙磨粉机、 节能球磨机和免烧砖设备五大类型产品。铸造的破碎机设备有颚式破碎机、鄂式破碎机、锤式破碎机、反击式破碎机、冲击式破碎机、对辊破碎机、复合式破碎机等破碎

网友C:
1600KW+710KW=2310KW,大电机的效率都能达到0.95,如果能保证功率因数补偿到0.98,乘效率0.95是0.931,2310除0.931是2481KW。那么用2500KVA变压器刚刚好。否则就要选上一级规格3150KVA,但应注意变压器装上后,不管是否用电,要按每月每千伏安缴5元左右基本电费,二种变压器每月相差3250元基本电费。因此从用户而言尽可能用小变压器,而对供电公司来说,希望你的变压器越大越好。

网友D:
请问这里怎么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