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0-09-03):
我对编程一窍不通,我现在做了台控制柜,三菱128点加扩展,现在我想试试点对点输入输出对不对,比如x000输入  Y000点输出控制中继。请问高手们怎么编程。小弟在这谢谢了。我Q591131233

网友A:
点对点输入输出
ld xo
out y0
ld x1
out y1
ld x2
out y2
.....
END

具体可以看看编程手册
www.plc77.com

网友B:
先看下FX系列的编程手册吧。上面有讲解的,还有小例程。

网友C:
2楼提供的方法可以,简单明了。
也可诸如:
   LD M8000
   MOV K4X0 K4Y0
   ……
   END
等。

网友D:
呵呵;如果全试就是4楼这样的方法;

网友E:
使用二楼了的方法,在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可以用来做输出点的功能测试

网友F:
用4楼的方法简单,2楼的方法直观。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