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3):
康沃变频正常启动运行指示灯亮但没有输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是典型的驱动IC输入侧5V供电丢失的故障.这是CVF5.5kW康沃机型,驱动IC输入侧5V供电路电路图,可供参考.应检查三极管T1\稳压管Z1及IC6等电路,一般为T1外围R\D电路元件损坏.

网友B: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该变频器设定为面板启动,但主控板的FWD或REV端子未与COM端短接,这时也会出现楼主所描述的现象。

网友A:
是啊,不能忽略这种情况,由面板控制变频器起停,但需由端子确定变频器的旋转方向,如东元变频器,就有这个控制特点.运行灯闪烁但无输出频率显示.
如果运行灯点亮且有输出频率显示,但无输出电压,就是我上边所说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