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3):
步科的文本显示器MD204L质量极不稳定,搞不好连通讯线都无法使用,送到上海经销商那儿检测,居然睁眼说瞎话是好的,用其他牌子没费事就通讯上了

网友A:
应该不至于这么差的
204的太多了 呵呵

网友B:
你连的什么PLC  ?
对于这种文本,你期望值本来就不能太高;

楼主:
是三菱PLC

网友C:
检查 连接线缆好不好用, 我用过, 连接了2n和1n的plc,偶尔出现正在通讯的  提示, 插口没插好或者线缆接触不好。

网友D:
质量好坏不能单凭一个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