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4):
是按照电容的使用年限来区分还是按电容的放电时间来做标准,希望各位老师能帮忙指点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容如果没坏,换它做什么?什么时候坏了再换。况且等他坏了,也许就会产生更新换代的问题了,换新的变频器作为改造和升级。

楼主:
有的变频器说明书就直接说明电容的使用寿命就是6年,是不是到了年限就需要换新的呀

网友A:
不是这么回事,有的变频器系统都用了10年以上了,也没换过电容。所以,这个不用管它,自然损坏在更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