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4):
我是一位老师,我们实验室现有三菱FN1N-60MR PLC和4AD模块,我们做实验需要0~10V或0~5V或4~20mA信号送给4AD模块,请问如何才能获得这些信号,用温度传感器或压力传感器获得这些信号行不行?

网友A:
压力传感器可以的,再买的时候确认下他们的输出信号

网友B:
用个5V(10V)的开关电源,接个电位器,调试很好用

网友B:
压力传感器调试时好改变电压(电流)

网友C:
直接用5v直流电源加一个电位器就行。

网友D:
4AD能接收的信号是0~10V或0~5V或4~20mA;
所以无论你用什么,只要输出的信号符合上面的标准,就可以接到4AD上;

网友E:
作为教学用,建议购买自控仪表用的信号发生器,现在的趋势是用手持式或便携式的现场校验仪,这样的产品很多仪表厂都有产品。
所谓信号发生器(或手持式校验仪)是一种兼有测量和输出的精密仪表,它是一种专业的台式或便携式的过程校验仪,其精度高,使用简单方便,适用于工业仪表的现场调校及校准。其可模拟输出mv、v、mA等多种工业过程信号,同时也可测量工控中的各种信号。并可对外提供24V.DC,可为二线制B变送器提供工作电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作为教学用,建议购买自控仪表用的信号发生器,现在的趋势是用手持式或便携式的现场校验仪,这样的产品很多仪表厂都有产品。
所谓信号发生器(或手持式校验仪)是一种兼有测量和输出的精密仪表,它是一种专业的台式或便携式的过程校验仪,其精度高,使用简单方便,适用于工业仪表的现场调校及校准。其可模拟输出mv、v、mA等多种工业过程信号,同时也可测量工控中的各种信号。并可对外提供24V.DC,可为二线制B变送器提供工作电源。
个人认为唐老师的建议比较好,可以让学生了解实际生产用的设备,如果仅是简易测试,倒是可以采用楼上另几位的办法。

网友G:
大家的想法都不错,我再加一点,尽量用屏蔽线,屏蔽层单端接地。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H:
是呀,要看用途,楼上的建议都不错!